ACS880变频器无故障码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22-06-16):
ABB 变频器ACS880用来给100kw轴流泵启动用,一样的配置6台,用的一样的参数设置存储卡,其中两台变频器启动没有电压输出,没有故障码。用其它启动正常的变频器上的存储卡和这两个分别对调测试还是一样。是两台变频器本身软件或者硬件故障吗?请老师傅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你试一下,去掉负载的情况,检查变频器的输出。另外排查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网友A:
还有检查驱动条件,频率给定的值是不是有问题,等这些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检查驱动条件,频率给定的值是不是有问题,等这些情况,谢谢

谢谢,还在检查中。我这种只用来短时间启动的,plc给出的4-20mA信号,一般设定启动时间是多长?

网友A:
一般启动时间你给个5S或6S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9-09):
把参数组重新输入一边,有可能是参数丢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