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的施耐德变频器为什么要设置低速频率

楼主(2022-06-16):
  大哥们

  施耐德的变频器,起重设备上用的,

  通讯控制的时候,起重设备停止后向下”溜车“,抱闸之后向下溜了一点才停止。

  但是手动操作的时候,停止后就停稳了,没有出现溜车

  手动模式的时候设置得有低速频率10Hz,这会是导致溜车的原因吗?

  通讯模式的时候还设置了速度降到2Hz的时候就提前抱闸,还是溜车

网友A:
通信模式时候是不是通信延迟导致的信号接收延迟,这点要排查一下,最好是使用端子控制

网友B:
因为变频器系统没办法从0开始 所以有最底频率   你可以调整载波频率试一下

网友C:
应该设置的问题,通讯时也应该和手动一样

网友D:
设置问题吧,个人感觉2HZ时的力矩不对

网友E:
你这个问题都没描述清楚啊。

 但是手动操作的时候,停止后就停稳了,没有出现溜车

  手动模式的时候设置得有低速频率10Hz,这会是导致溜车的原因吗?

这到底手动模式的时候有没有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都没描述清楚啊。 但是手动操作的时候,停止后就停稳了,没有出现溜车  手动模式的时候设置得有低速频率10Hz,这会是导致溜车的原因吗?这到底手动模式的时候有没有溜车?...



手动模式停止后就停稳了 没有出现溜车   通讯和手动的区别是  手动模式设置有低速频率10,通讯模式是直接给频率,从0开始,没有设置低速频率   这会是导致溜车的原因吗

楼主:
这种起重的的控制方式实际上该是怎样的呢?

        抓斗在抓着比较重的东西上升时,如果先松开抱闸,再给频率的话 是不是松开抱闸之后会往下滑一段再上升吗?

        目前时先给频率,实际频率到达2Hz时再松开抱闸,这样的情况是在开始的一瞬间,电流会有点大(抱闸中),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抓斗在抓着比较重的东西下降时,应该是等频率到0之后再抱闸,还是提前一点抱闸,从上往下速度快的时候,而且惯性比较大的时候,提前抱闸是不是会抱不住?

        这个起重设备控制抱闸和给频率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太懂,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网友F:
可以加装刹车装置

网友G:
检查下减速时间,另外是不是停止时候低频力矩不够,要不然就用端子控制启停。正常不建议采用通讯控制启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