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负荷过高

楼主(2022-06-17):
请教各位专家,我有一套DCS,CPU用的PM861和PM866两种,系统已经经过多次改造,现在CPU负荷比较高。但是公司最近有计划再次进行改造,增加操作员站和修改程序,目前比较担心的是负荷太高了,会不会导致CPU宕机和其它影响生产的情况发生。请问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比如用更高性能的CPU去替代还是?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啥问题的,即使到了最大负荷,也给你留有余量的,不用太担心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那个DCS哪个牌子的,我们项目的用的ABB DCS CPU 跑起来可以,处理个5000点,啥问题也没有。

网友C:
CPU负荷比较高    我 只想说,想多了

网友D:
我认为没问题。能正常下载程序就一切OK了。

网友B:
我们用的是 ABB AC800F DCS

网友E(2023-07-06):
861和866这种已经很可以了,楼主可以先写个自带的功能块,看看实际到底使用是多少,建议90%以下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