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程序多任务处理

楼主(2022-06-18):
请问各位大神: 除了系统-设置-选项里的 独立控制要设置数量外,  还需要在哪里调用程序,用什么指令调用。

  我想达到的效果是: 如机器人手爪上 装有真空吸物料,  当机器人在运动作中 物料掉落,机器人立即停止移动,并报警。

网友A:
发那科机器人可以用监控条件程序的方式实现。安川好像没有类似指令,1楼说的并行IO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网友B(2022-08-01):
使用中断功能

网友C:
动作下面有条件可以选择,用UNTILL+你用的真空监控

网友D:
使用并行程序或中断功能

网友E:
学习了,一般不是靠PLC监控嘛,中途掉了就会报警停止

楼主(2023-02-27):
引用 网友A:
发那科机器人可以用监控条件程序的方式实现。安川好像没有类似指令,1楼说的并行IO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大师,能否用并行IO举例说明呢,比如FL0000为ON,IN0010为ON时,OUT10输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