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问题求救

楼主(2022-06-20):
各位师兄好!有一问题相请教师兄帮我解答:

  卧式加工中心:韩国精密(130)在加工中机械手换刀时突然报警:番号2097 ARM B-SERUO ALARM DETECT,手动操作同样报这个错误;驱动器为:Bi  SV20 A06B-6132-H002  ;驱动器LED灯显示为:2,3,4 绿灯闪烁,红灯1,3 闪烁,查阅资料为:PMM 报警编号检查(ATC臂模块显示内的第4组控制面板LED状态检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伺服驱动器上的LED红灯亮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接触加工中心较少,没有维修经验,忘求师兄们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找加工中心厂家,自己搞很难弄好,且配件还不一定买得到

网友B:
是的,一般打技术厂商电话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B:
你或者看一下设备用户手册,检查一下设备的传感器,或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找加工中心厂家,自己搞很难弄好,且配件还不一定买得到...



    主要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主要还是想搞懂原因,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谢谢你的友情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种问题最好找加工中心厂家,自己搞很难弄好,且配件还不一定买得到...】进行回复:        -------------------...



你自己处理了,厂家售后怎么赚钱????这种东西都是模块化的,只需要更换即可,要说技术有多高也未必

网友C:
这不是发那科的伺服驱动器吗?连上驱动器,查看报警信息就行了啊,直接找发那科,没必要找设备厂家。

网友D:
即使找发那科无用,必须找制造厂售后服务,i/o link控制模块控制的换刀刀库系统,整个一套程序只有制造厂掌握,恢复故障有一套程序过程,给你这套程序复原说明很简单事情,靠摸索休想。不过一般情况下出厂厂家提供的原始资料中电气手册说明书应该有调整说明过程,但是保管不好必定被人顺手拿走这是一本原始材料中最为重要手册,数控机床最为外人维修人员困难的即是刀库系统。立刻找厂家售后服务没办法的事。再大本事也只能瞪眼,并不是说它有多先进给你说明会玩手机的都能调整。

网友E:
找厂家吧

网友F:
这种级别的设备一般都会有备份系统,出厂自带刀库的话可以恢复一下备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