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228T的ZRNC8轴可以同时伺服原点回归么

楼主(2022-06-20):
现用台达AS228T,走CAN通讯,控制8台A3伺服。需进行原点回归。才开机的时候8台伺服同时进行原点回复动么。

网友A:
可以的,不过你要注意结构会不会有干涉,只要结构不影响,可以同时回零同时动作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