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之间,PLC与仪表变频器之间通讯(案例)

楼主(2022-06-21):
         案例是通过一个IGT-SER智能网关,实现远程IO模块、智能仪表,变频器与PLC通讯。

         网关与变频器之间采用ModbusRTU串口通讯,网关与变远程IO模块也是之间采用ModbusRTU串口通讯,都接成RS485网络后分别接入网关的串口1和串口2。由于通讯距离不一样,远程IO的485网络通讯波特率等设置与变频器仪表485网络的有区别。

         网关与PLC之间是网络通讯,采用PLC厂家的专用协议,无需PLC编程配合,系统结构如下图:

         根据以上结构图,通过网关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配置相关PLC的寄存器地址与Modbus寄存器的地址对应,分配PLC的IP地址端口号码,以及IO模块,变频器的站号等。配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模块(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然后重启(工具->重启网关)即可。关于MODBUS地址对应关系可看这篇文章

        案例是采用的西门子S7-1500系列的PLC,下位设备分别是远程模块、仪表和变频器,完整的数据配置表如下图:

        上图中有01~07共7个通讯任务,具体如下:

        01:读取DI模块-1的DI0~DI15(100001~100016),写入DB60.DBB0~DB60.DBB1,共2字节;
        02:读取DI模块-2的DI0~DI15(100001~100016),写入DB60.DBB2~DB60.DBB3,共2字节;
        03:读取DB60.DBB4,写入DO模块-1的DO0~DO7(000001~000008),共1字节;
        04:读取仪表-1的HR80(400081~400088),写入DB61.DBB0~DB61.DBB15,共16字节;
        05:读取仪表-2的HR100(401001~401011),写入DB61.DBB16~DB61.DBB37,共22字节;
        06:读取变频器的DI0~DI3(100001~100004),写入DB61.DBB38,共4个位(BOOL);

        其中,01~03号通讯任务是IO模块接IGT-SER智能网关模块的串口1(配置表中'设备ID'为1),04~06号通讯任务是IO模块接串口2(配置表中'设备ID'为2),同时分配101、102两个'设备ID'与S7-1500建立两个连接实现多线程通讯,这样会大大提高通讯的实时性。

        完成上述配置后将参数下载到网关后重启,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可通过‘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查看网关读取到的数据源的数据,也可以打开PLC软件监控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的数值。

        网关模块支持三菱、欧姆龙、西门子、AB等大多数品牌的PLC,具体如下: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R系列PLC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 INO:  汇川全系列PLC                                       ◆ GE: GE PAC/PLC系统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PDF):

网友A(2022-10-31):
有没有通讯 数据量的限制?如果有 仪表或者 变频器关机了,会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 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通讯 数据量的限制?如果有 仪表或者 变频器关机了,会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 数据传输?...



最多64个任务,最大8000字节,在这个范围内PLC数量无限制,速度能满足需求即可;

关机的设备不会影响正在运行设备的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通讯 数据量的限制?如果有 仪表或者 变频器关机了,会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 数据传输?...

IGT-DSER:最多64个任务,最大8000字节;

关机的设备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设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