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F21型线绕电阻被广泛的用在什么电器里面

楼主(2022-06-21):
求助,想请教大神,RXF21型电阻大多数情况下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色码电感和工字型电感大多数情况下,用在什么电器里面?

网友A:
RXF21型抗电涌线绕电阻器是应客户需求开发的一种应用于节能灯,集抗上电电涌和短路保护于一体的线绕型电阻器,该电阻器不仅解决了高压容性负载上电电流远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所带来的玻璃管保险丝误动作问题
该产品具有双重特性,即电阻特性和保险丝特性,其技术特点为:在一定的电流下呈现电阻状态,起到电阻作用,当电位、电流超过一定值后则具有保险丝的作用,可迅速熔断,不燃烧、爆裂,熔断后可产生大于100千欧的电阻,起到保护作用.该产品还具有较强的抗电(浪)涌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F21型抗电涌线绕电阻器是应客户需求开发的一种应用于节能灯,集抗上电电涌和短路保护于一体的线绕型电阻器,该电阻器不仅解决了高压容性负载上电电流远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所带来的玻璃管保险丝误动作问题该产...



谢谢,说得很好!

网友B:
在一定的电流下呈现电阻状态,起到电阻作用,当电位、电流超过一定值后则具有保险丝的作用,可迅速熔断,不燃烧、爆裂,熔断后可产生大于100千欧的电阻,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定的电流下呈现电阻状态,起到电阻作用,当电位、电流超过一定值后则具有保险丝的作用,可迅速熔断,不燃烧、爆裂,熔断后可产生大于100千欧的电阻,起到保护作用...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