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能量回收方式

楼主(2022-06-21):
布利恩变频器提供两种能量回收方式

网友A:
能仔细说一下运行原理不?

网友B:
变频器应用几十年来,制动多数采用刹车电阻以热量散失方式的所谓能耗制动。

在制动频繁和制动消耗功率很大时,有少数采用能量反馈方式的制动,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四象限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要安装一台与电网同步的三相逆变器,价格接近变频器,所以投资极大 ,采用的很少。工作原理就是:母线电压升高到设定值,逆变器运行,把直流母线的能量反馈电网。

下面那种形式是把直流母线的能量经DC/DC变换成合适电压,给蓄电池充电或其它直流负载。其实这种形式在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应用之初就有,那就是多台变频器共用母线系统。由于多台变频器共用母线,发生制动的变频器能量回馈到母线,被其它变频器使用,所以不用刹车电阻消耗能量。

网友C:
该四象限变频器为有源可控整流,电网输入侧配置的三相逆变模块采用国产IGBT通过高度集成式电路以控制成本及体积,用较小投资满足特定场合用户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