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威图空调故障

楼主(2022-06-21):
今天因为零排母线掉落,导致零派母线带电220左右,其他设备均有开着,之后断电接上母线排,发现威图空调显示面板没有显示,空调也没有反应,空调接线220v正常。威图空调接线是火线是由1p断路器控制,零线直接接到零线排,求大佬分析其中原因。空调机柜是威图SK3303500。

网友A:
可以单独外面拉线给空调供电试一下

网友B:
断零故障,被烧毁的都是因为电压过高。中性点偏移,负载轻的承压高。

网友C:
零排母线掉落,这个问题很大,很多220设备会被烧掉

网友D:
零线一断   就变成 火线了  原来220v的电压 就是380了  八成废了啊

网友E(2022-11-07):
单独给空调供电看看,显示面板的灯亮不亮,如果有电过去,面板的指示灯不亮,很有可能是主板那块儿排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