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平方的电缆居然带不动18.5KW的电机?

楼主(2022-06-22):
16平方电缆能带80A左右的电流,18.5KW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有37A,怎么看16平方电缆足以能带动18.5KW电机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电机接二连三的烧坏,最后电工检查后才发现,电机的电压只有340V,由于电缆长度1000米,电缆距离太远导致的电压降低,从而把电机烧毁。

电机的电压降低的原因

电压降是由于电缆距离太长,线径太小,电缆的电阻增大,从而导致的电压降低,电机的正常电压范围380V,允许电压波动范围是低于正常电压的5%,高于正常电压的10%,都是正常范围,380×5%=19V

电压低于正常电压,但是不超出19V就可以正常用电,如果超出19V就会对电机造成损坏甚至烧毁

电压太低对电机的影响

电压降低电机的电流会增大,电机的绕组会发热,当电压降低超过10%,绕组长时间温度过高,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烧坏电动机

电压降怎么计算?

电压降=导线通过的电流×导线的电阻

导线通过的电流就是带动的负载需要的电流18.5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37A,那么导线就需要通过37A的电流

导线的电阻=导线的长度×导线的电阻率÷导线的线径

导线的电阻率铜线为0.0175 铝线为0.0283

例如:18.5KW电机配16电缆,电缆距离1000米,电压会降低多少

导线的电阻=导线的长度1000米×导线的电阻率铜线0.0175÷导线的线径16=1000×0.0175÷16=1.1Ω

导线上的电流=18.5×2=37A(计算负载电流按照1KW功率为2A快速计算)

电压降=导线上的电流37A×导线的电阻1.1Ω=37×1.1=40.7V

也就是18.5KW电机配16电缆,电缆距离1000米,电压会降低41V,正常电压380V-41V=339V,远远超过了正常电压的范围所以电机会烧坏,所以配置电缆时需要增加线径,来减小电压降

考虑电压降怎么配置电缆?

铜线的截面积=(导线上的电流×导线的长度)÷(54.4×允许的电压波动范围19V)

铝线的截面积=(导线上的电流×导线的长度)÷(34×允许的电压波动范围19V)

例如:18.5KW电机,电缆长度1000米,配置多大电缆?

铜线截面积=(导线上的电流37A×导线的长度1000米)÷(54.4×19V)=(37×1000)÷(54.4×19)=35.8电线,也就是我们要选择不小于35.8的铜线电缆

铝线截面积=(导线上的电流37A×导线的长度1000米)÷(34×19V)=(37×1000)÷(34×19)=57.3电线,也就是我们要选择不小于57.3的铝线电缆

所以干电气的话,已知负载功率,如果配置电缆,不仅要考虑到负载的电流,还要考虑到负载距离太远,而带来的电压降的影响!

网友A:
我可以说点啥

网友B:
严格说

导线电压降=导线阻抗X通过电流

其计算结果肯定会大于上述数值。

这样长距离送电,最好选用铝电缆,截面选大一档也无所谓,便宜啊!而且比铜线软、轻,施工方便。

网友C(2023-01-03):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D(2023-02-22):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这个对于400V级别来说是超远距离输电了,我们那里有一个居民离变压器差不多1200米,电力局是用35平方铝绞线架设过去的!!而且一般家用电也就是3KW左右,

网友F:
长知识了,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2024-02-02):
解释得相当清楚了

网友H:
压降和距离,功率,截面积有关

网友I:
我怀疑电压都降低到340V了这电机能启动?

网友J(2024-11-11):
学到了,感谢老师的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