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这种线路一旦接错,将会怎么样?

楼主(2022-06-22):
一个简单的就地和远程起保停,外加PLC控制电路,原理看起来很基础。

如图所示:

    左侧为简单原理图,右面为接线端子排。端子排为就地控制箱和远程低压柜各装一套,接线顺序完全一样。

其实只要按照线的顺序依次对接既可以实现就地和远程的控制。转换开关只为PLC程序控制设置。

    如此一个简单的电路,如果说低压柜和远程柜之间的控制线10芯电缆(暂定位X2端子排的8个和X3端子排的COM和XXK1)两端没有一一对应连接,当然出错方式很多种组合。

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接线没有很好的对应起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参与有奖:

1、说出更多的可能性,将会获得2~20MP不等奖励。

2、参与即可送10积分。

网友A:
图片被压缩不太清晰,部分截图传了下:

网友B:
楼主,图片不是很清楚啊!看看怎么放些高清的原图吧!

网友C:
两地控制只需要接按钮3根线,加指示灯二根线才5根线,怎么用10芯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不是很清楚啊!看看怎么放些高清的原图吧!

编辑中,图片上传可能被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地控制只需要接按钮3根线,加指示灯二根线才5根线,怎么用10芯电缆?...

包括转换开关(本地和程控转换)

网友C:
这个设计挺奇怪,转换开关、PLC、按钮和指示灯装在一个柜里。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源装一个柜。怎么考虑的呢?二地控制接出一个按钮就行了。

网友D:
接错线的可能后果:1、不能就地启动;2、不能远程启动;3、启动后不能自保持;4、就地启动和PLC启动不能互锁

网友C:
接线时,线号弄错会出现:1.按钮的常开和常闭颠倒,不能启动;2.按钮常开、常闭连接点接到04,会出现送电就启动,不能停车和不能启动二个现象;3.二个指示灯的辅助触点连错,点亮和状态相反或不能点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不是很清楚啊!看看怎么放些高清的原图吧!



点图片用图片放大镜功能查看试试

网友C:
总整这一年级的,不能来点二年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整这一年级的,不能来点二年级的啊?

李工!下次弄个初中的题目

网友B:
这么画图应该就是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容易做,看上去就地、远程和PLC控制都可以独立动作和停止,但是它们是共同控制一个接触器,所以互相之间的动作保护一点也没有,就地如果停止按钮按下的话,其它都启动不了,相应的远程停止按钮亦如此。但是有人说了,我可以用自复位按钮啊,那样就可以了啊!即使这样子的话,现场如何布线呢?就地和远控之间相距多远,如果考虑线损的话,有可能远程的停止开关都无法正常工作。

PLC只是启动,无法停止设备运行的!

另外这只是一份原理示意图,谈不上电路设计图,电工要拿到会骂人的!

网友E:
一般来说上电之前 会打点测试的,即使线接错了也可以查出来,不会引起啥问题,就是后面打点查找问题再诊断

网友F:
这张图应该算是三地控制了,PLC控制和按钮控制二者只能选一,按钮控制有现场和低压柜,SBxx1与SBxx3应该装在低压柜,SBxx2与SBxx4、转换开关、一组启停指示灯装在现场操作柱,至少需要9芯电缆。至于接错线的后果:1、不能就地启动;2、不能远程启动;3、只能点动不能自保持;4、就地启动和PLC启动不能互锁;5、送电直接启动;6、启动直接熔断器;7、指示灯不能正常点亮

网友G:
不能算三地,还是两地,PLC也得需要按钮输入。

用十芯线,除了上面大家说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接错线什么反应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