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大神帮忙翻译一下,谢谢

楼主(2022-06-24):
 PROC rDIWait(\num Times,\string D,VAR signaldi Input,dionum Status)

        VAR bool bTimeOut:=TRUE;

        VAR num nCounter:=0;

        VAR num Time:=3;

        IF Present(Times) Time:=Times;

        WHILE bTimeOut DO

            IF nCounter>=Time THEN

                nCounter:=0;

                TPWrite "Waiting for "+ArgName(Input)+"->"\num:=Status;

                IF Present(D) TPWrite "Describe : "+D;

            ENDIF

            WaitDI Input,Status\MaxTime:=1\TimeFlag:=bTimeOut;

            nCounter:=nCounter+1;

        ENDWHILE

    ENDPROC

新手,求大神帮忙翻译一下,感谢

网友A:
应该是赋值后循环跳转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赋值后循环跳转的程序吧



谢谢!我看应该是在等待输入信号做的超时报警,但是没读太明白

网友B:
等待3S超时 报警

网友C(2023-02-26):
这应该是很远古的程序。以前的wait指令没有可视化属性。所以单独写个程序增加屏幕打印功能,以具有信息提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