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00smart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2-06-24):
像这种黑边,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在线求助

网友A:
看下链接变量是不是有关联。简单的东西复杂话,西门子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网友B:
选中按钮,属性里边吧边框设置一下

网友C:
属性里面状态位拍照看看,是不是默认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线求助

看看后台有没有什么脚本程序?

网友E:
你要么编辑里去掉

网友F:
回收 西门子 AB  ABB 工控系列产品

V   130   0322   0205

网友G(2022-08-18):
管理员应该把上面一段话做置顶帖,好多人问题解决了就忙自己的去了,求助帖仍这里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