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2.9 部件如何恢复

楼主(2022-06-24):
部件管理中不小心删除了部件,如何进行找回

网友A:
如果部件库文件没删掉,重新导入即可

网友B:
重新建立部件就可以了。还有你删了多少部件呢?

网友C:
重新导入即可

网友D:
要是ESS文件那就说明部件数据库没有了。重新在板块找默认的ESS重新放到系统的默认目录即可,,,要是只是部件EDZ的格式直接导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