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电极问题,新探头校准液正确

楼主(2022-06-25):
新 的雷磁ph电极,测试ro水是6.8左右,校准液校中测试数值也正确。就是放自来水里面测试实际值是9.69

网友A(2023-03-17):
拿到新电极探头的话,先浸泡冲洗下,然后做个两点或者三点校准,多校准几次看一下曲线。测水样的话还要注意环境温度和水样温度,如果校准都能通过,然后曲线也数值较好的话,看看是否水样温度和环境温度相差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