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编程软件:CNCKAD、Radan软件全方位比较(Punch)

楼主(2022-06-27):
序号

功能项目

CNCKAD

Radan

是否支持参数化设计

不支持

支持

2D设计中是否含有钣金特征库(各种锁孔、RS232接口孔…..

有,但不多

有,比较全

多种切角、切缺选项(含工艺孔设置)

2D设计中是否能通过笔号或层的概念定义图形

无图层

图形(或零件)移动功能

是否支持快速定位(XY坐标定位、任意设定原点、两线延长线交点定位、两点中点定位、极坐标定位)

快速修剪功能

是否支持各种零件图形()或特殊刀图形插入功能

支持零件图形插入,但没有特殊刀图形插入功能

有,很方便,支持多种图形插入功能

支持汉字输入(可处理成空心字以便于切割)

支持

支持

支持外部输入图形检查,可批量修复断线、重线,点,自动拟合多义线。

不能批量修复

是否支持阵列制图

支持

支持

支持批量AUTOCAD图形导入

支持

支持

自动编程软件:CNCKAD Radan软件功能

(CADPUNCH部分)比较

PUNCH部分

序号

功能项目

CNCKAD

Radan

自动配刀工艺合理性

有时候不太合理

合理

刀具库定义

转塔库定义(支持多转塔定义)

有(支持)

有(支持)

自动定义过切

自动定义破碎值范围

手动添加或修复角部、中间微连接

支持智能重定位

是否支持刀具的正负偏差值

支持

支持

记忆特殊形状图形的配刀规则

快速替换已配置的刀具

支持多零件套排

支持

支持

支持优化刀具路径时夹钳避让

支持

支持

后置是否开放

小部分开放,算法上不开放

完全开放

对椭圆、曲线或特殊文字自动配刀

支持

支持

优化管理功能

可以(鼠标排序)

可以自定义排序文本,灵活设置冲压顺序。可以自由设置冲压的方向。

程序模拟方式

可以

可以

检查程序代码的方便性

方便

方便

过滤功能

实体,配刀,尺寸线,辅助线单独定义

可根据图层、笔号、刀具、图素等多种定义过滤

是否支持共边

支持

支持

自动去除重复冲点

支持

支持

项目管理(根据生产订单计划排样、加工,零件图管理、排样图管理、余料管理)

不支持

支持

是否支持先排样后加刀及排样图上加刀的合理性

支持,但需要手工修改加刀,不建议

支持,在排样图上配刀合理。无需修改

批量编程效率

一般

较其他软件可提高300%

控制多机床或系统,快速切换

支持

支持

网友A:
Radan力求为用户提供从设计、加工到管理的更全面解决方案。

网友B:
Radan为生产制造企业的降本增效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网友C:
radan专业的钣金加工设计软件!

网友D:
这么看来,Radan在操作简便性和专业性上的确是要更胜一筹。

网友E:
Radan是一款专业的钣金设计加工软件,功能强大,生产制造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网友F:
Radan力求为用户提供从设计、加工到管理的更全面解决方案

网友G:
Radan为生产制造企业的降本增效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网友H:
Radan是一款专业的钣金设计加工软件,功能强大,生产制造提供全方位的降本增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