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辅助继电器接通,Y点没输出

楼主(2022-06-27):
调试的时候,发现输入的辅助继电器接通,Y点没输出。直接接通Y点,设备有反应的,证明外部接线没问题。尝试把PLC清空,单独写了M100输出Y2,也是没响应。请教一下各位有遇到这情况吗?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输出继电器故障。线圈断了;电路板断了;驱动继电器的晶体管损坏。

换一个输出点使用,既改一个输出点程序,这个点空闲。

网友B:
如果你直接短接PLC输出可以,然后通过PLC强制Y点没反应,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
看下程序有没有哪里把M点复位掉

网友D:
在线监测,看一下有没有动作。

网友E:
硬件接线有没有问题,输出点的公共端接对了没有

网友F:
只写一句M100驱动y点也无法输出。那只能说明那个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