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功能设定常见问题

楼主(2022-06-28):
DOP-107WV怎么进入系统画面?

答:

Step1:于空白处按压大于>3秒后,会听到Buzzer 提示音

Step2:听到Buzzer 提示音后,于1秒内按下左上角,才能进系统画面

问:DOP-107WV时间日期不准,怎么调整?

答:

进入系统画面-系统设置-时间日期,即可调整

问:DOP-107WV怎么调整屏幕亮度?

答:

进入系统画面-系统设置-显示面板-亮度,调整滑动条即可调整亮度

问:DOP-107WV怎么校准屏幕?

答:

进入系统画面-系统设置-触碰面板-校准,点击校准图标的中心点即可

问:DOP-107WV上载程序需要密码,密码是什么?

答:

人机默认的初始密码是12345678,如果更改了密码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上载

问:DOP-107WV是否可以使用网口下载程序?如何使用?

答:

1、可以使用网口下载,需将电脑和人机的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

2、电脑端的IP设置方式:在Windows开始菜单中选择[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连线,于区域网络设定中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双击进入即可设定IP地址

3、人机端IP地址设置方式:进入HMI的系统画面-System Setting系统设置-Network网络,将Mode调整为Static,然后设置IP即可

4、将电脑和人机的IP地址设置同一网段后,再到DOPSoft软件选项-环境设定中将上下载设定改为以太网络,即可使用以太网络对人机做上下载的传输

5、当用户点选下载画面数据或上载画面数据时,软件会自动搜寻位于相同网段的人机

6、按下[传输开始],即可将人机的画面下载或上传资料至人机

问:DOP-107WV如何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答:

1、先要在软件选项-环境设定中将上下载设定选择为PC通讯埠,接着设定PC通讯埠的COM编号,编号可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连接埠处查看

2、人机硬件部分需要进入人机系统画面-上载下载【UP/Download】-标准模式【Standard Mode】,选择COM1口或者COM2口来等待

问:DOP-107WV如何用U盘下载程序?

答:

1、打开DOPSoft软件,点击档案-制作画面资料文件或制作画面自动更新档,DOPSoft软件会自动将目前的画面数据进行编译,编译后完成,会弹跳出选择储存目录路径,选择U盘的路径,将文件存储到U盘的根目录中

2、将U盘插到人机的USB口上,启动人机,进入人机系统目录,点选系统设定【System Setting】-文件管理【File Manager】-复制文件【Copy File】,然后将USB中HMI-000的文件夹复制到HMI中即可

问:DOP-107WV如何用U盘下载程序?

答:

1、打开DOPSoft软件,点击档案-制作画面资料文件或制作画面自动更新档,DOPSoft软件会自动将目前的画面数据进行编译,编译后完成,会弹跳出选择储存目录路径,选择U盘的路径,将文件存储到U盘的根目录中

2、将U盘插到人机的USB口上,启动人机,进入人机系统目录,点选系统设定【System Setting】-文件管理【File Manager】-复制文件【Copy File】,然后将USB中HMI-000的文件夹复制到HMI中即可

问:DOP-107WV如何用U盘下载程序?

答:

1、打开DOPSoft软件,点击档案-制作画面资料文件或制作画面自动更新档,DOPSoft软件会自动将目前的画面数据进行编译,编译后完成,会弹跳出选择储存目录路径,选择U盘的路径,将文件存储到U盘的根目录中

2、将U盘插到人机的USB口上,启动人机,进入人机系统目录,点选系统设定【System Setting】-文件管理【File Manager】-复制文件【Copy File】,然后将USB中HMI-000的文件夹复制到HMI中即可

问:DOP-107WV如何用U盘下载程序?

答:

1、打开DOPSoft软件,点击档案-制作画面资料文件或制作画面自动更新档,DOPSoft软件会自动将目前的画面数据进行编译,编译后完成,会弹跳出选择储存目录路径,选择U盘的路径,将文件存储到U盘的根目录中

2、将U盘插到人机的USB口上,启动人机,进入人机系统目录,点选系统设定【System Setting】-文件管理【File Manager】-复制文件【Copy File】,然后将USB中HMI-000的文件夹复制到HMI中即可

更多台达人机常见问题

(含资料下载、程序转换、异常处理、指令设定及通讯问题等),前往公众号了解

网友A(2023-05-26):
很实用,感谢楼主分享

独孤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