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纠偏传感器

楼主(2022-06-28):
请问,台达PLC如何接纠偏传感器控制步进电机?读取的模拟量没有正负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看传感器的范围了,有的没得负的,那么最后你还是得用PID控制,  所以你给定一个目标值就行,然后慢慢调各个参数。还是看你的用的精确度吧。最后还是需要机械提供一个够PLC反应的一个调节区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