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5U表格运行中步进运行的疑问

楼主(2022-06-29):
请问这个外部开始信号是如何实现的,是用一个信号还是每步都可以有信号?

网友A:
定位指令要长导通,通过特殊辅助继电器来控制表格编号改变,sm5580轴1,应该是这样 用过但忘记了

网友B:
表格步进运行

是指外部信号触发一次,运行一次表格的地址数据,区别于连续运行;

故外部信号(X0~X17可任意指定)是需要每次都要触发(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可以用一个信号,但需要每步进一次触发一次。

网友C:
表格步运行肯定要单独上升沿触发,要不然一直连续运行,你都看不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格步进运行是指外部信号触发一次,运行一次表格的地址数据,区别于连续运行;故外部信号(X0~X17可任意指定)是需要每次都要触发(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可以用一个信号,但需要每步进一次触发一次。...



x点怎么设置呢,如果用内部继电器又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格步运行肯定要单独上升沿触发,要不然一直连续运行,你都看不出效果...



x点怎么设置呢,如果用内部继电器又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jinia"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表格步进运行是指外部信号触发一次,运行一次表格的地址数据,区别于连续运行;故外部信号(X0~X17可任意指定)是需要每次都要触发(上升...



使用DRVTBL指令时,若指定步进运行,需自行设定切换到下一个表格运行的条件;

方法有2种:

1,指定外部开始信号,需要在 定位参数-详细设定参数-将外部开始信号 设为启用,并指定外部X点;比如CPU轴1:X0

2,通过表格切换指令 即模块的特殊软元件,程序中直接用M点触发该指令即可;比如CPU轴1:SM5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