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位机编程,如何实现自动扫点

楼主(2022-06-30):
借助MX Component与plc通讯。现在想实现对下位机自动扫点的功能,思路是什么

网友A:
自动扫点是什么意思,实时读取变量吗。要是这样,就做个定时器循环执行读取函数就行了,B站就有视频

网友B:
自动扫点是啥?描述能清楚点吗?

网友C:
你说的自动扫点如果是 下位机里面编写地址在上位自动识别并创建出来我只能说现今时代暂时无法实现,因为在当前环境下只有方都建立变量,通讯成功并且寄存器地址设置完成才可以完成所谓的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