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给定通道故障

楼主(2022-06-30):
一台电动执行器,突然给定不了了,测量通道毫安值始终是19.8满量程(系统使用的4-20mA信号),把这个变量更换到空通道上,加载后测量任然是19.8毫安,连续跟换了三个空的AO通道后测量都是19.8毫安,和正常的使用的通道更换后还是这个样子,换回来原来好的通道就好了,给定值怎么变化,程序中的值始终是28195(系统中所有信号转换都是0--28480),请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煤磨热风阀程序.PNG

网友A:
首先程序如果很久了,程序是不会出问题的,如果输出值不正常,要么就是模块异常,或者外部接线问题(负载异常),或者现场存在干扰

网友B:
电动执行器的输入通道没有问题吧

之前遇到过变频器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是变频器通道坏了。

网友C(2024-02-01):
看看你通道的硬件组态,再检查一下通道有没有被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