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通信问题

楼主(2022-06-30):
请问与CPU通信,只能“添加CPU”地址才能连上CPU,“查找CPU”功能找不到CPU是什么原因?已设电脑IP地址都在一个网段里

网友A:
正常的,只要电脑设置同一个网段,很多时候查找不到IP地址,只能手动添加,算是软件问题吧,我一直都是手动添加

网友B:
查找时本机可以设置自动IP,找到CPU地址后再修改本地到同一网段。。。。然后手动添加,我都是这么干,因为老是查找不到

网友C:
控制面板里的PG/PC也要改

网友D:
插了个USB网卡吧,你就不能要求公司弄一台8千多的笔记本吗?或者你买了个没有网口的小姐姐直播电脑,然后加了个拓展坞吧,勉强应用于自动化调试。总之你这个网卡就不是装在电脑主板上的,不属于板载资源。别嫌麻烦,手动加一下吧,无线路由连PLC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软件搜索是默认的从本机硬件搜,你这种外加的不手动搜也说不过去呀

网友E:
流程没问题还是找不到的话,如果电脑有360,把360关了再试试,这种情况远程碰见过多次,关了360解决百分之八十的问题,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F:
先选择正确的网卡、然后再点击查找即可。

网友G:
电脑自身杀毒软件,或者内存清理软件禁用了西门子smart的软件,需要启用,

网友H:
回收 西门子 AB  ABB 工控系列产品

V   130   0322   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