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8S ERROE灯常亮

楼主(2022-06-30):
1.台达DVP28S只接24v电源后20秒后     ERROR 指示灯常亮

 2.PLC 和电脑WPLsoft.       ISPsoft可以通讯

3.使用ISPsoft通讯完成后,加载到13%无法上载程序,显示执行码无法转换ISPSOFT格式,项目建立失败

4.使用WPLsoft 通讯后上载程序显示通讯逾期超时

网友A:
PLC在线看看报错信息,否则故障信息你只能猜了

1.
查找电源故障诊断 如果电源灯不亮需要对供电系统以及电源灯本身进行检查。
2.
运行故障诊断 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则说明系统可能因某种异常原因而终止正常运行。
3.
输入输出故障诊断 输入输出单元是台达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工作,还与连接配线、接线端子、熔断器等元器件状态有关

网友B:
你好,台达没有DVP28S这个型号的PLC,是DVP28SS2/28SA2还是28SV?

先确认下是程序问题造成的还是硬件故障。D1004的故障代码是多少?用ISP的话可以直接在“PLC主机”--“系统信息”看到故障代码。

你这台DVP有试过清空程序恢复出厂设置吗?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在线看看报错信息,否则故障信息你只能猜了1.查找电源故障诊断 如果电源灯不亮需要对供电系统以及电源灯本身进行检查。2.运行故障诊断 电源正常,运行指示灯不亮,则说明系统可能因某种异常原因而终止正...



可以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台达没有DVP28S这个型号的PLC,是DVP28SS2/28SA2还是28SV?先确认下是程序问题造成的还是硬件故障。D1004的故障代码是多少?用ISP的话可以直接在“PLC主机”--“系统...



已清除内存,恢复出厂设置,依然ERROR指示灯常亮,图1为ISO信息。目前通讯; ISP可上,下传。WPL只可下载,不可上传《通讯逾时》

网友C:
你看看断电后error灯是否有闪烁??

网友B:
D1004 有没有报警代码?是不是在ISP里写程序用了很多功能块,在这种情况下再用WPL上传可能出问题。两个软件对功能块的处理不一样,不一定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断电后error灯是否有闪烁??



断电后ERRor灯和电源指示灯同时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04 有没有报警代码?是不是在ISP里写程序用了很多功能块,在这种情况下再用WPL上传可能出问题。两个软件对功能块的处理不一样,不一定兼容。...



截图20220719203753.pngISP之前是用了很多,但我已经清除和回复出厂设置了。现在就是ERROR灯一直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