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 configurator2与伺服放大器连机的问题?

楼主(2022-06-30):
MRconfigurator2与ME-JE-A连接的时候一直连不上,如上图所示,以前用台式电脑是可以连上的,连接线和伺服驱动器都没问题,现在换笔记本电脑就出现连不上的问题,换了另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是连不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也许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B:
看看属性里面通信驱动,换电脑就出问题,证明通信线是正常的,那就看看你安装软件时候是否未安装相关驱动

网友C:
软件正常安装下来一般都没有问题,连接的时候设置网段要在一个网段,然后在系统配置中配置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