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减速器怎么拆

楼主(2022-07-01):
             论坛的的大哥.你们知道ABB机器人减速器怎么拆,现在我这边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A:
没有拆过的话,最好请厂家或维保公司帮忙拆,涉及到安全及密封、零点等问题。

网友B:
你要说明白几轴,每个轴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大同小异,首先把机器人回零点然后做好标记。断电拆除螺丝更换减速机

网友C(2023-11-08):
建议请技术人员进行更换,在有资料分解图的情况下有序的拆除,否则有可能造成损失不可逆,仅修机经验之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