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继继续续的问题

楼主(2022-07-01):
各位大神,我做了一个温度监控的,一起两路分两个COM号,接了32个温湿传感器,每路16个。其中每一路总有一,二个温湿度传感器处于离线状态,时通时继。测量电压都是正常,也加了电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敬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zhuanlan.zhihu.com/p/454035713   知乎上这个回答可以试试

网友B:
  1. 加个110欧姆的终端电阻试试。2.也有可能掉线的终端FG端是否接好。3.如果是485通讯,将通讯速度降低点看下

网友C:
通信线最好是换成双绞屏蔽线,终端记得加电阻,还有就是通信数量多的情况下,通信频率不要设置太高

网友D:
轮询时间不够,可以多份一个串口,或者加集线器

网友E:
你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什么公有的云平台上的,或者开放云平台做的吧?

如果测试玩你这个效果就可以了,还断断续续的,要求还挺高啊,你付钱了吗?没付钱的话就是给你测试的,张三李四王麻子······都没付钱,都在测试,用的也是同一个教程,所以端口也是同一个,开过车吗,堵车遇到过吗?数据拥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同一个端口来的数据太多,服务器这边处理不过来,所以有部分数据不能及时传进来,倒不是设备没有给你采到,而是上传的时候堵车了。

如果你付钱了,IP是你独有的,端口是你自己随意设置的,张三他们来了给他拦截了,所以效果就明显不一样了,相当于马路上只准你跑,这时候你要还堵车那肯定不是马路的问题了。但是同一个端口也不建议连太多设备,好几万个端口你偏偏盯着这一个整人家也不愿意,所以规划好那几个设备在哪个端口,或者哪个区域在哪个端口就会好很多。

如果是本地化部署采集的,首先要保证你的设备响应够快,别查询指令下去了,设备打了个哈欠才给你回复数据,你给这16个温度传感器都来一遍,那就是16个哈欠啊。其次就是传输距离不能太长,1米距离和100米距离在同等波特率下这也挺明显的。还有,一个口带16个设备确实也是有点多,理论上可接32个,但这么用的人也难找啊,你可以考虑用串口服务器虚拟出那么两三个串口来,每个口少带几个,大家都不累。如果本地采集出现部分设备时好时坏,你需要调整设备超时时间,或者增加终端电阻抑制共模干扰,算了,不说那么多了,你这个有八成的可能性是某个云平台上的,属于前面讲的情况,本地采集的话大概率一点问题没有,别说16个,24个都没问题,只是数据更新慢一点而已。

网友F:
5个 6个的还差不多

理论上的几十 几百 尽量不要去挑战。

网友G:
对于这种情况,首先

  1. 单独测试那个掉线的传感器看看是否能稳定通信

  2. 用示波器看看485 AB的波形才能知道是硬件层面的问题还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H(2022-09-27):
先用串口助手进行轮询测试。看具体的数据。通信线一定要用换成双绞屏蔽线。

温度仪表内部一般AB间都有电阻的,并联后阻值会更小,所以不要再加电阻。

我做过一个COM 口链接32个RS485从站设备,通讯正常。

也可以用亚泰的8路温度模块。一个RS485从站就能监控8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