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位置控制指令请教

楼主(2022-07-02):
松下位置控制指令F171 SPDH指令 在指令执行中能修改目标值吗,这中间需要不停止继续运行到修改得目标值,如果不行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不能,修改无效。可以通过修改相应通道的经过值,进而改变实际目标值。

网友B:
  1. 注意:F140指令只是调用你编的定位程序,如上图例子,Ps:0 指的是第0组脉冲输出,即Y0/Y1;D400是存放定位程序首地址,D420是指令工作起始地址。

    F140指令只是调用定位程序。具体的定位程序要创建一个伺服命令表格,里面写上一条一条的定位指令,还有指令和指令间的转移条件等。

      所以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