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定位的菜鸟问题

楼主(2022-07-02):
FX3U   脉冲的方向端口  需要在软件里设置吗?

是不是伺服驱动的方向线接的Y05     然后 编程的时候 比如plsy指令   直接让Y05置为ON   输出脉冲电机就会反转?

网友A:
1、不需要在软件中设定,也没有地方可以设定。

2、通过改变伺服驱动上的方向信号,可以令伺服电机改变运行方向。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在软件中设定,也没有地方可以设定。2、通过改变伺服驱动上的方向信号,可以令伺服电机改变运行方向。HAVE FUN!...



感谢

网友B:
查看那个伺服驱动器接线图。PLC给他输出及脉冲就好了

网友C:
PLSY这个东西方向是自己指定的,就是控制Y05来控制方向

网友D:
如果你驱动器输入信号采用“脉冲+方向”模式,就可以发送脉冲伺服运行,方向只需要0正向,1反向

网友E:
主要那个伺服上的方向端子要接对,就是接到你的plc输出方向信号Y5上

网友F(2022-09-09):
看你走什么,是脉冲还是总线,

网友G:
靠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