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打开程序时读取文件时发生错误

楼主(2022-07-03):
用的XG5000软件,打开PLC程序时显示“读取文件时发生错误”,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文件保持地址更改没有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少软件版本不一致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少软件版本不一致导致



谢谢老师,是版本问题,刚才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保持地址更改没有



感谢解答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换了版本也不行怎么搞     请老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