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出现SAFF

楼主(2022-07-03):
施耐德变频器出现SAFF报警不能消除,STO与24伏已短接,也都有24伏电压,回复出厂设置也消除不了,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排查:

1.检查STO与P24的短接线是否连接紧固

2.检查P24、STO对COM是否有24V电压
3.用SOMOVE联机ATV320,查看是否配置了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只能通过SOMOVE联机后才能配置,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恢复已经配置的安全功能)
4.如果STO接线电压没问题、也没有配置安全功能,仍显示SAFF故障,可先恢复出厂设置。
5.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后,仍显示SAFF故障,就需要联系售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