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80变频器怎么给永磁同步电机进行辨识

楼主(2022-07-03):
根据电机参数设置的:

99.03设为永磁电机

99.04设为标量

99.06设为362A

99.07设为380V

99.08设为75HZ

99.09设为1500转

99.10设为200KW

脱开负载,将99.13设置为标准,面板控制,设定电机额定转速,96.08改为1就行了。他会自动重启。重启运行后一段时间就是按照标量标识了!

请问以上设置及步骤对不对?听说还需要DTC辨识一下,还有变频器密码什么的。请各位论坛里的大神请教下!多谢各位!

网友A:
我是来赚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