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RS指令无协议通讯轮询如何处理

楼主(2022-07-03):
如题,我自己做的轮询程序,写多个站数据没问题,读多个站数据就不行了。

我的思路是这样:d0=0的时候,RS D20 K8 D30 K7,d0=1的时候RS D40 K8 D50 K7。

把值用M8000的常开触点传送进D20-D25   D40-D45,并CRC校验。

D0=0的时候上升沿置位M8122,同时D0=0的时候等待M8123接通,接通后将数据传送到别的寄存器,再使D0=1,接着复位M8123。

D0=1的时候同上,但是实际写到PLC里面轮询会有问题。

程序部分截图见附图,程序也上传了,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第一个完成启动第二个,依存循环,最后一个再启动第一个,以此依次轮训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完成启动第二个,依存循环,最后一个再启动第一个,以此依次轮训通信...



SET M8122之前加了延时,问题解决

网友B(2022-10-25):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第一个完成启动第二个,依存循环,最后一个再启动第一个,以此依次轮训通信...】进行回复:        ----------------...



不错

网友C(2023-04-06):
扩展485BD用RS指令实现编程

扩展485ADP-MB用ADPRW指令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