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电脑安装CXONE后无法连接PLC

楼主(2022-07-03):
一台WIN10 64位笔记本电脑,安装了CX-ONE,也正常连接过CP1H的PLC。

但是今天再想用的时候,发现怎么都无法在线工作,一直提示“所选的端口不存在,,,,”

然后看设备管理器,发现OMRON SYSMAC PLC Device前面有个黄色感叹号,提示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然后手动重新安装驱动,还是不行。

又下载了4.6(对应CX-Programmer9.75)重新安装,还是不行。

上google上查也没有找到相同的情况。

请问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能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A:
家庭版的吧?

网友B:
通信驱动不在了,看看是不是被杀毒软件干掉了?单独安装驱动吧

楼主:
以前是家庭版,当时是可以用的。

后来升级到专业版了,现在就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也没装杀毒软件。

网友C(2022-08-04):
这个是驱动程序的问题,重新安装驱动就行了。你重装驱动是怎么装的?

一般来说选择下面的那个“浏览我的电脑以查找驱动程序”,然后指定你放驱动的文件夹位置重新装就行了。

win10在换版本的时候是会干掉一些驱动,我的手柄驱动每次在系统升级后(win10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升级了)都会掉驱动,然后每次都要重新装。

网友D:
系统问题

网友E:
可能驱动签名有问题,可以在安全模式下--禁用签名----在安装驱动。

网友F:
下一个驱动精灵,点驱动,然后自动安装,搞定。。。

网友G:
重新装USB驱动,在安装文件中有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