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点没有反应

楼主(2022-07-04):
SM1223数字量模块I/O点没有反应。博途里看到组态成功了。CPU是1212DC/DC/DC的。

网友A:
组态成功和输出没有啥关系,看看在不在Run模式

网友B:
IO点没反应?是输入的话,看看你接线问题,NPN,PNP公共端有没有正确连接?输出的话,可以强制,看看输出状态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