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Mosbus始终为FALSE

楼主(2022-07-04):
如图,定时器强制运行时,modbus的DONE和ERROR始终为False,BUSY会在TRUE和FALSE间不停切换,可以接收到数据,但不用定时器就不行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A:
你这个触发最好用官方的教程,还有一个地方mode要改成4 你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触发最好用官方的教程,还有一个地方mode要改成4 你改了吗...



mode要改成4是哪个,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刚接触还不熟悉

网友B:
PtP模块的Modbus RTU通信。读取数据记录和写入数据记录指令为异步读写指令,指令的执行需要N个扫描周期。BUSY能看到。当通信出现错误时,Modbus_Master指令的“ERROR”输出位将变为 TRUE 但是只保持一个扫描周期,第二周期将复位。所以通过TIA 软件程序监控时无法查询到错误。
Modbus_Master指令“STATUS” 参数中的错误代码仅在“ERROR” = TRUE 的扫描周期内有效。所以用自身的"ERROR"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C:
用Done和Error位的上升沿触发一个内部位,这种方式,不要用这两个位直接作为下一条MSG指令的执行位。

网友D:
BUSY跳变,ERROR又无报错,说明通信成功了,如果没收到数据,看看你地址偏移量是不是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P模块的Modbus RTU通信。读取数据记录和写入数据记录指令为异步读写指令,指令的执行需要N个扫描周期。BUSY能看到。当通信出现错误时,Modbus_Master指令的“ERROR”输出位将...



明白了,您说的是对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one和Error位的上升沿触发一个内部位,这种方式,不要用这两个位直接作为下一条MSG指令的执行位。...



是的,感谢回复,确实不能作为下一条的执行指令,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SY跳变,ERROR又无报错,说明通信成功了,如果没收到数据,看看你地址偏移量是不是算错了...



是的,用定时器触发的通信成功了,上升沿后面的DONE和ERROR去掉后也通信成功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这个触发最好用官方的教程,还有一个地方mode要改成4 你改了吗...】进行回复:        ---------------------...



非常感谢这位大哥的详细指导,这个mode是采用图中上面的通信处理器MODBUS(RTU),然后在程序块->系统块->程序资源->MODBUS的数据块中;另外像我这样的最好采用轮询的方式。再次感谢这位大哥的指导,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用Done和Error位的上升沿触发一个内部位,这种方式,不要用这两个位直接作为下一条MSG指令的执行位。...】进行回复:        -...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及时结贴,很认真的在回复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