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SE工程备份,恢复

楼主(2022-07-04):
罗克韦尔Factory Talk View SE V11工程备份,恢复方式

网友A(2022-10-28):
大佬,请教个问题,关于FactoryTalk View Studio,在报警和事件服务器中添加一个开关量报警,报警触发后,报警条中不显示。原来的报警都能正常显示;

而且我又测试了一下,把原来能正常弹出来的报警的报警信息修改一下(比如”电机1超温“,改成”电机2超温“,改完保存后,触发后弹出来的报警条还是显示“电机1超温”)

方便指导一下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