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施耐德ATV310变频器,不需要其他控制,怎么把电机过热串在回路。

楼主(2022-07-04):
施耐德变频器,远程面板控制,就是那个自带的小面板,控制两台电机,把电机自带的过热串在回路里面,如果过热变频器就停止运转,怎么接线,小面板控制设定频率已经做好了。帮我看看这个接线有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如果对的画,还需不需要设置什么其他东西微信图片_20220704230024.jpg

网友A:
image.png这是我一个项目用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输出状态监控一下,过热会有报警信号输出

网友B:
电机过热保护元件的常闭点串联在变频器使能回路即可。发生过热,断开变频器使能,电机自由停车。也可以将热保护开关串联在控制小面板的调速电位器上端,发生过热,断开模拟电压,电机按设定减速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