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有没有 脉冲立即停止指令

楼主(2022-07-05):
信捷PLC程序移植到台达,发现"STOP Y0"这个脉冲立即停止指令,台达里找不到对应的。想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STOP

网友A:
找对应的特M

楼主:
脉冲输出是用的“附加减速脉冲输出PLSR”指令,因为断开指令条件它会减速停止。现在想需要一个立即停止的方法。

查手册没找到特殊M点。

网友B:
请参考PLSY的 暂停脉冲输出 M点,同样适用于PLSR指令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方法了。设置M1334。它是设定PLSR断开接点条件时的停止方式的。0为立即停止,1为减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