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三菱FX5U与罗克韦尔(AB)PLC之间实时通讯

楼主(2022-07-06):
        本案例是通过IGT-DSER智能网关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

        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4G无线通讯。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通过IGT-DSER的参数设置软件(在附件中)配置参数,以下是已配置完成的罗克韦尔(AB)与三菱FX5U设备之间的通讯数据配置:

       上图中有两个通讯任务:01是读取FX5U的D1000开始的160个字节(D1000~D1079),写入到罗克韦尔PLC

的IN_INT16数组;02是读取罗克韦尔PLC的OUT_INT16数组中的80个字节,写入到FX5U的D2000开始的80个

字节(D2000~D2039)。

       两个任务中为两台PLC设置了不同的‘设备ID’(数据配置表第一列),这样网关为每台PLC建立两个TCP连接,

实现多线程方式通讯,以提高通讯速率。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以上配置下载到网关模块,然后

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后,网关模块即进入工作状态。

       罗克韦尔(AB)的PLC内建立的输入和输出数组,名称分别是IN_INT16、OUT_OUT16,输入80个字即160个

字节,输出40个字即80个字节,类型都为INT,如下图:

       三菱FX5U的PLC需要设置IP、通讯协议,以及网络端口,需要建立两个端口,才能实现两个线程通讯,如下图:

案例及手册、软件在附件中:

网友A:
又做广告

网友B:
基本参数怎么没有呢?

IGT-DSER支持几台PLC?通讯数量?通讯速度?

楼主(2022-09-30):
引用 网友B:
基本参数怎么没有呢?IGT-DSER支持几台PLC?通讯数量?通讯速度?...

最多64个任务,最大8000字节,在这个范围内PLC数量无限制,速度能满足需求即可;

同等网络质量、同样的数据量时,通讯速度同总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