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如何安装

楼主(2022-07-06):
为什么一般的流量计需要直管段

  • 足够的直管段能够使介质的流态充分伸展,在流经速度式流量计时得到稳定得流场,提高测量精度;

  • 对于某些机械部件较多的流量计,直管段降低了流态突变的冲击,延长使用寿命;

  • 某些速度式流量计的上游直管段要求达到40倍!

为什么质量流量计,不需要直管段

  • 管线法兰盘, 缩径, 扩径, 整流器, 弯头, 以及阀门等都会对流体产生影响;

  • 所有以流速为基准的流量计都有一定的直管段要求,目的是为了使流量计计量的条件和实验室标定的条件相接近;

  • 质量流量计与介质的流速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消除直管段的需要。

质量流量计安装位置

  • 易于查看数据

  • 易于日常维护

  • 避免阳光直射

  • 避免振动

  • 环境温度符合要求

  • 远离强电磁干扰设备

传感器的安装方向:

传感器管道安装:

  • 避免扭曲/弯曲应力

  • 不要使用传感器对中管线

  • 不要使用传感器支撑管线

  • 不要直接支撑在传感器上

  • 下游阀用于调零

  • 弯头避免冷凝水进入接线盒

  • 传感器和变送器之间最长电缆限制1000ft(300m)。传感器与大的变送器或电动机之间至少要有0.6m的距离。由于传感器工作依赖电磁场,所以一定要避免将传感器安装在大的干扰电磁场附近。

  • 还应仔细选择安装位置尽量避免振动。

安装方面还需要考虑的因素:

安装-截止阀和控制阀

  • 为使调零时没有流动,质量流量计上下游设置截止阀,并保证无泄漏。

  • 控制阀应装在质量流量计下游,质量流量计保持尽可能高的静压,以防止发生气蚀和闪蒸。

安装-脉动和振动

为不使流程中发生的和外部的机械振动,应向制造厂询问所提供质量流量计的共振频率范围,亦可向制造厂提供现场振动状况咨询是否需要采取下列措施,如:

  • 设置脉动衰减器,

  • 设置振动衰减器或柔性连接管,

  • 特殊的流量传感器的夹装固定设备,等等。

安装-防止质量流量计间相互影响

同一型号两台质量流量计串联安装,或多台质量流量计接近地并行(或并联)安装,尤其装在同一支撑台架时,测量管振动会使各质量流量计间相互影响,产生干扰而引起异常振动,严重时使仪表无法工作。安装时应采取防范措施,如:

  •  向制造厂提出错开接近仪表的共振频率值;

  •  拉开流量传感器距离,不设置在同一台架上,独立设置支撑架;

  •  流量传感器异方向安装;

  •  流量传感器间设置防振材料隔离等方法。

装载和卸载计量:

在装载和卸载计量应用中,传感器外壳应朝上或垂直安装。传感器下游应安装单向阀,以防止介质回流。单向阀应尽可能靠近传感器安装。在某些情况下,工艺介质不能完全从管道中排除,此时一般建议旗式安装。在装载或卸载应用时,应尽量按照以下开车步骤进行:

  • 在传感器上游和下游安装截止阀;

  • 关闭上游阀;

  • 打开部分下游阀;

  • 缓慢打开上游阀以排出空气和利用介质充满传感器;

  • 当流量系统开始计量时,缓慢打开下游阀直到全部打开。

网友A:
质量流量计价格上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