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位置控制数据F384指令使用

楼主(2022-07-07):
求助:松下位置控制数据这个指令咋用来着,

----------------------------------

目前在用ST去写

网友A:
该指令是数据表读取指令:

用此指令我们可以读取我们想要了解的轴的信息。例如我们想要知道 0

轴的当前脉冲数,我们需要将 S1=H1,S2=2(根据使用手册可以查出偏置地

址),n=2(因为当前脉冲数占用两个字),D=DT1000(DT1000 是我们要保存

的当前脉冲值得起始地址)。

网友B:
帮助上写的挺清晰,但是你还是看不明白。

我认为你看不明白只要是S2_offset引脚看不明白,你需要去看FPXH的位置控制手册,松下中国官网有下载。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上写的挺清晰,但是你还是看不明白。我认为你看不明白只要是S2_offset引脚看不明白,你需要去看FPXH的位置控制手册,松下中国官网有下载。HAVE FUN!...



那那这这

Size_Of_Var和Adr_Of_Var_O   这俩条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C:
指令使用的双字   但是输入口支持单字 ,所以获取地址  然后根据指令中 number 来确定写入字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