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闸阀执行器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2-07-07):
电动闸阀正确选择电动执行器是有依据可循的,如下几点大家可以参考:

1.操作力矩:操作力矩是选择闸阀电动装置的最主要参数,电动执行器输出力矩应为闸阀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

2.操作推力闸阀电动装置的主机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不配置推力盘,直接输出力矩;另一种是配置推力盘,输出力矩通过推力盘中的阀杆螺母转换为输出推力。  3.输出轴转动圈数:电动装置输出轴转动圈数的多少与闸阀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要按M=H/ZS计算(M为电动装置应满足的总转动圈数,H为闸阀开启高度,S为阀杆传动螺纹螺距,Z为阀杆螺纹头数)。

4.阀杆直径对多回转类明杆闸阀,如果电动装置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闸阀的阀杆,便不能组装成电动闸阀。因此,电动装置空心输出轴的内径必须大于明杆闸阀的阀杆外径。对部分回转闸阀以及多回转闸阀中的暗杆闸阀,虽不用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亦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使组装后能正常工作。

5.输出转速:闸阀的启闭速度若过快,易产生水击现象。因此,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

6.闸阀电动执行器有其特殊要求,即必须能够限定转矩或轴向力。通常闸阀电动装置采用限制转矩的连轴器。当电动装置规格确定之后,其控制转矩也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