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200 的屏能替换 TP270 的屏吗 ?

楼主(2022-07-07):
     请问各位有哪位大侠使用过  TP1200 的屏能替换 TP270 的屏吗 ?

     原现场使用的是 TP270 的屏现在已停产,通过 DP 总线连接到现场的的 S7 318-2DP 上的 PROFIBUS 网络中,站点 21,  能使用 TP1200 屏写程序替换不 ?

网友A:
只要你有源程序,可以替换的,参数改改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 TP1200  是使用WINCC FLEXIBLE 还是 博途软件来写,我怎么在 WINCC FLEXIBLE 里没有找到 TP1200 的型号 6AV2 124-0MC01-0AX0 ?

网友B(2022-08-25):
好的,顶 一个看看喀喀喀,可以省下来了

楼主:
   TP 1200 屏只能博途来写吗?

楼主(2022-11-02):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有源程序,可以替换的,参数改改



     谢谢楼主,已修改好新屏 TP1200 与 S7 300 连接正常

网友C(2023-09-02):
只要你有源程序,啥都可以

网友D:
tp1200的屏用博途软件

网友E:
可以换 ,重新编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