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式起重机和传统起重机的三个区别

楼主(2022-07-09):
欧式起重机使用上跟传统的起重机有什么区别,我们整理了数据,让大家清楚的了解两者的区别。

一、主梁结构上的差异。就传统的起重机来说,一般是通过多种中规和小隔板组合而成。而欧式的起重机偏轨非常多,同时没有什么小隔板,也没有钢轨压板,是用的方钢轨焊接而成。两者上的差异来说,传统的起重机结构上复杂不少,同时用的材料也非常多,整体的重量非常大,而欧式的起重机的结构上要简单不少,同时材料使用也比较少,整体的质量也轻了不少。

二、结构上差异,两者上结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传统的起重机端梁和主梁是一体的,所以梁结构上非常重,同时结构上也比较复杂,一般都不方便进行运输工作,而欧式起重机的结构就简单很多,主梁和端梁是分开的,运输上也方便了不少,特别是现场的安装上方便了不少。

三、走台差异很大,传统起重机的结构非常复杂,同时用料多,支撑点也很多,在进行走台的时候宽度非常大,而欧式的起重机不用大车进行驱动,整体支撑点也不多,走台上窄不少,同时也轻便不少。

网友A(2022-11-08):
液压门式起重机的制动系统有优势但是也不能忽略其的一些弊病,游泳池水处理设备在使用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泳池水泵制动液作为驱动液压制动的介质,泳池滤料关乎着液压门式起重机是否能够正常运作。泳池公司如果制动液在工作过程中长期被高温影响,水处理滤料就会发生变质,导致水质变差,甚至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