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视觉-相机IO接线示意图

楼主(2022-07-10):
各位好,如果遇到台达相机接线问题请参考下图。

相机的触发信号为高电平有效,所以PLC的拍照触发信号需要经过24V继电器进行转换后才行,而输出会是低电平不需要转接。串入2.2kΩ电阻是为了保护相机的输入输出,防止电压超过30V而损坏相机。

更多资料可关注台达视觉公众号查阅,谢谢。

网友A(2024-08-21):
  台达相机一般使用什么软件编程,可以读取现场图片做分析找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