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上电报错

楼主(2022-07-10):
有台设备伺服控制器上电报错,报7AB,无说明书,从网上查故障代码是内部风扇停止,也不知道对不对,之前只有一个驱动器报错,现在设备工程师将伺服控制器拆下和旁边的对调,结果两个都报这个错误代码,哪位以前碰到过这个故障,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左边一个是伺服未使能,右边一个是散热风扇异常(看看散热风扇是否有异物卡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