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绕组的绕线圈数如何计算

楼主(2022-07-11):
伺服电机铁芯是12齿,线径用0.6,如何计算圈数适合!求教各位同仁!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是打算自己做伺服电机

网友B:
按照原来数据,使用高强度180度漆包线绕制就行!你是修理!不是制造商,没有必要去研究复杂性计算!?不是一个公式就能计算完成的!你好几个参数都是未知数,是无法计算的!望别*思*想废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