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现金红包】IFIX运行模式时,打开弹窗画面时,画面显示不全

楼主(2022-07-11):
从客户端备份过来的画面打开,运行模式时,弹窗画面会显示这种,显示不全。主画面正常

在编辑模式画面属性都在这了,没看出问题,请各位大佬能帮忙指点下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最好字体备份一下,还有就是看看分辨率是否匹配,你这情况看似分辨率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字体备份一下,还有就是看看分辨率是否匹配,你这情况看似分辨率导致...



分辨率时19200*1080这个分辨率,主画面看着时正常的啊

网友B(2022-10-20):
调下桌面的缩放比例试试

网友C:
对照你主画面的大小尺寸,把这几个显示不正常的画面尺寸都调整一下,必要的时候需要动一下组态上的东西。

网友D:
调整画面到窗口,调整窗口到画面